联想Y470不认独显 N卡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8-09-17):
    今天200元回收了一台联想Y470.卖家急着搬家,卖的很果断。
机器有点小问题,第一键盘不能用,第二独立显卡无法识别。我之前修到过这类问题都解决了,不过A卡修的多。N卡倒是没遇见过无法识别的。
    先拆机吧,拆过机,修过屏线接口的短路,电容拆掉了。略过····
键盘没插进去接口里面,重新插好,测试,全好用。捡到便宜了,我还以为键盘挂了,花费几十块键盘费用我可不想这样。
往里拆,拿出主板。准备修独显不认的问题。A卡的Y470容易坏U11,有些朋友死活找不到这个芯片,朋友你的是N卡,应该找U49。这两个芯片工作条件,输出电压都是一样的,三个脚位测量都得1.5V。
     我的机器是N卡的,实测U49工作正常,1.5v电压很稳定。

难道显卡挂了?不急,先看下图纸,找了半天,发现该测量的地方芯片UV2
测量UV2 4PIN无电压,5pin 3.3V电压,1pin3.3v电压,2pin3.3v电压,4Pin无电压。
BUF_PLT_RST#和DGPU_HOLD_RST#都有高电平了,+3VS_VGA 也3.3了,4PIN PLT_RST_VGA#还不出电压!再测PLT_RST_VGA#对地阻抗正常,不短路。RV18电阻正常,猜测UV2坏了,找料板拆了一个,装上。
       测量4pin PLT_RST_VGA#还是无电压,活见鬼.难道真的要换显卡?我的脑子发热了!反正是回收的,我要乱来了。直连UV2第二脚和第四脚。 开机,测量下电压,没有拉低。抱着希望装机,测试。显示了logo-进系统-转圈-桌面-右下角发现新硬件-标准VGA图形驱动安装完毕。出来了,独显。   上360驱动大师 嘿嘿
驱动打上了,没死机,没蓝屏。装机。
再跑个鲁大师,4千加分,这显卡有点差劲啊。

    总结:花了两小时修好了,重要的是辛亏没有三板斧,要不然得折腾死。我在论坛搜了搜,啥问题都有这机器,还有bios引起不认独显的,活久见。希望此贴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不知道我这个帖子能不能加精呢,发帖不易,且行且珍惜。给点分鼓励鼓励吧。第一次发这么繁琐的帖子。谢谢!

网友:
uv2是不是换错了?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显存坏也会这样。

网友A:
这机器问题多哦。有些是通病的。楼主也是通病的吧。好象显存坏了。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只是估计估计   你是不是没焊好   或者是芯片不对

网友:
妥妥的通病

网友:
这个真少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

网友C:
是这个UV2坏了还是怎么个情况呢?对了,这2上UV2上的信号是显卡的什么信号呢?总之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估计估计   你是不是没焊好   或者是芯片不对

原装板子  原位置拆的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UV2坏了还是怎么个情况呢?对了,这2上UV2上的信号是显卡的什么信号呢?总之楼主挺厉害的

应该是显卡的一个RST复位信号。反正头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问题多哦。有些是通病的。楼主也是通病的吧。好象显存坏了。也是这个问题

对  左轴坏的话,现存坏的几率大哦

网友:
为什么UV2换了不好呢,难道换的是个坏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风扇下面太脏了,导致断线,要么三级管坏,显存供电1.5V就没有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分析 估计又是一个通病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D:
恭喜完修。 弱弱的问下 ,什么教A卡和N 卡,是集显和独显吗, 谢谢。

网友:
都是牛人!厉害厉害--佩服

网友:
这个信号拉过去没事的,可能你运气不好换了个坏的门芯片。

网友:
有高手想转行修更加精密的医疗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弱弱的问下 ,什么教A卡和N 卡,是集显和独显吗, 谢谢。

A卡是AMD的简称 N是英伟达nvidia的简称,这是两个不同的厂家,其次,独显是一个独立的大芯片,一般在笔记本中,独显所处的位置正背面都会有显存,比如2 4 6 8 个,很容易识别出来,台式机你就可以理解为那种外接的,就是插在主板上的PCI槽,集显是在每台电脑的CPU里面,希望能帮你解决困惑

网友:
细心的人 才能修出板来

网友:
你们是怎么分A卡和N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弱弱的问下 ,什么教A卡和N 卡,是集显和独显吗, 谢谢。

您是维修圈里的吗,A卡和N卡不知道?就常见的两家显卡芯片公司的首字母。

网友:
修到过。当时也修了很久。不过这种问题不多见。不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E:
直连UV2 第二脚 第四脚,这才是正确办法,找什么料呀,麻烦

网友:
直接把2脚4脚相连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不该啊    ,            感觉 换的芯片有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连UV2 第二脚 第四脚,这才是正确办法,找什么料呀,麻烦

  升压模块  表面上没问题   实际上 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底壳塑料柱子非常容易坏掉,几乎每台都这样,每次粘这几个螺柱都要重新搞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出问题 你换上去的也可能是坏的芯片

网友:
U49坏的多吧, uv2还没遇到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一个RST复位信号。反正头一次遇见

网友:
谢谢你。真的又学习一样。。。。。。。。。。。。

网友:
通病问题多

网友(2018-10-25):
烂机器。毛病多的一大把,你这样修拷机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