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2081wa 接信号黑屏通病程序

楼主(2018-09-17):
联想D2081wa 接信号黑屏通病程序。加电显示联想无信号,接信号会黑屏。刷程序会好。809H可以读,写会报错。用RTD TOOL写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兄弟   所有笔记本BIOS坏都是通病

网友:
什么呀,楼主说的是显示器,怎么回成笔记本通病了。实践中,这类故障,我遇到的多是保护二极管坏。

网友:
BIOS每款机器都会坏。什么问题都是刷BIOS试试    说是通病有点勉强

网友(2018-10-17):
越来越多的程序,用编程器写不了了,必须得用板板的那种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