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2726-L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17):
TCL2726-L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2726-L

TCL2726-L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该机电源板输出12V正常,24v无输出,好像死机状态,写数据也不开机,后反复按频道键红灯灭了,这时才是开机状态,更换按键还是黑屏,24v还是不输出,最后更换C26,24v正常输出了,开机按频道键光栅出现。支出,TCL2726-L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TCL2726-L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TCL2726-L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是一个芯片的VCC电压启动电容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