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821P 集成显卡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8-09-17):
机器元故障是进水 把集成显卡供电IC副芯片烧掉了  其中是19V B+穿掉了  处理干净后装上芯片 测量对地有19  通电开机屏亮 发现电感前端瞬间有PWM波形 持续时间不长(论坛同行说确实是0。6V左右  开机时候有 一会就没了)。独显供电波形持续不断。

现在开机装系统 很慢 运行程序也慢 !  元机器是8G  I7  160的固态!固态换过!进系统测试能识别独显和集成显卡  打驱动后就黑掉了  开机过了滚条 就黑屏 最后报错!卸载掉驱动就又好了!

装的是纯净版WIN10

有没有遇到过的兄弟 难道要刷下BIOS?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之前 因为独显供电IC TON脚链接的电阻 组织变大 没有独显供电!那时候集成显卡IC波形不断!

网友:
板载CPU IC内部集成MOS  难道集成显卡损坏了?

网友:
b+穿掉了,会不会让后面的有些电容不良呢?

网友:
这种的还真是不好搞定的。。。。。

网友:
八成cpu损坏了

网友:
半载CPU坏的太多了,,,CPU的事大

网友:
我也认为cpu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A:
重点查下进水部位有没有漏掉的,显卡供电电感型在装驱动开机后再量下,感觉还是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下进水部位有没有漏掉的,显卡供电电感型在装驱动开机后再量下,感觉还是供电不稳。

因为是副IC   周围电阻电容都测量过了 正常!论坛有个兄弟修过这个机器 明确说了  集显供电只有一开始有 开机后一会就没了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子问题咋这么多,修这种问题多的板子一步一步的修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费时间

网友:
半载CPU坏的太多了,开机后再量下,感觉还是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