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17):
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plus

  【故障现象】同行发过来的二修机器说现在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和不充电。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后摄像是跟闪光灯是走同一根i2c总线的闪光灯有问题也会导致无后摄像,不充电是显示充电不进电 还是电池的电量检测有问题,还是不显示充电。

【维修过程】

  首先测试顾客所描述的故障,机器是显示充电 有充电电流的但是充多久都显示是1%。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这样首先联机看一下电脑是否能读到电池信息,联机发现机器显示正在充电,也可以读到电池数据,但是看到电池寿命的时候竟然显示是-9%。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果断更换电池发现充电正常。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4

  充电正常了现在测试摄像头,测试发现后摄像跟闪光灯无法打开。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5

  前摄像是可以打开的,把主板拆下来观察发现机器应该是进过水的而且已经被修的很惨了。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6

  外配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了直接从主板入手吧,首先测量后摄像和闪光灯座子的二级体值没有发现问题,阻值没问题就单板触发测一下摄像的供电吧,供电也没有发现问题,难道是摄像的2.85v有问题 因为这个供电只有装上摄像头打开的时候才能测量到,我直接给后摄像借一个感光的3V的供电让他处于开启的状态。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像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7

  装机测试后摄像头功能能正常。

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8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测试功能正常,到此,苹果iPhone6splus手机后摄像头不能用不充电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9756-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