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板号 11252-1 不开机

楼主(2018-09-17):
G480 怪病 ,上bios电池 不触发 ,不上纽扣电池 开机关机都正常 。机器进过水,ec附近,换过ec ,,,,帮分析一下,大侠们

网友A:
      按不触发来修   一个个信号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触发来修   一个个信号查

神回复啊老铁

网友:
南桥里面进水了吧,,,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可以看下RTC电路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仔细瞧瞧  肯定还有腐蚀的地方没处理

网友:
修好 ec lid引脚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