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250A-BTC PLUS V20矿板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8-10-09):
最近接了一批矿板七彩虹C.B250A-BTC PLUS V20

总结起来 就两个问题

1.开机电源能启动但是全板供电都没有,CPU风扇也不转

2.开机风扇能转内存供电有。3.5V待机未出

来说第一个问题  CPU风扇不转
因为我用的是普通台式机电源,所以我都是强制拉低绿线开机
一开始怀疑的是待机没满足,但是侧来测去也没啥头绪就放弃这个方向了
我就按照时序先去的测试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
用的是RT8120D  测量1脚BOOT.5脚vcc均无供电
跑线路5脚,跑到了  PQ13这个MOS管的5678脚位。

通电状态下,123脚由12V供电来自ATX接口,4脚有11V左右的电压
经查MOS管PDF,发现这是个P沟道的管子。这里应该是做公共点输出
断电测量MOS管无异常,经查4脚控制级结了两个三角管子做开关作用
经测量Q7控制级0V Q4控制级位5V Q4的控制级异常
找来找去也没发现Q4是哪里控制的于是直接摘掉Q4一样12V的过去了
再次,强制拉低绿线,所有供电就正常 听到BI的一声 应该正常跑马了
没有矿卡测试,让客户回去测试也为拿回来应该是OK了的
第二个问题
开机风扇转,内存电压正常。待机3 5V电感无电压。
这个待机芯片是EN=,这个芯片在好多山寨一体机上做待机
但就是找不到这个PDF,但是与EM=脚位应该一致的就拿它作参考了
16脚VIN 12V  13脚EN 5v  17脚VL 5v  8脚3VL 3V 正常

1脚 6脚 EN1  EN2  0V 不正常 EN1 EN2连接一个6脚的组合管
做开关 直接摘掉管子 待机倒是出来了但是不跑吗。
猜测桥待机未满足,从RTC测起,RTC偏低 只有1v电压,

上个3V满电的CMOS电池,测量只有2V。测量对地值 只有100左右了
于是跑线路到IO的第一脚翘起,对地值恢复到700左右,上电池也未被拉低了
于是订好IO上机,果然正常。

接下来好多板,都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钱挣嗨了吧

网友A:
楼主发财了啊,,,第一个问题没看懂,直接拆了Q4么???

网友B:
肯定报价高............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C:
必须坑一下矿老板们,以报他们拉高显卡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坑一下矿老板们,以报他们拉高显卡价格

不是矿老板  是电脑公司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报价高............

同行带来的

网友:
现在矿难修这板收多少钱呀???

网友:
这种矿板修的这么6,LZ技术不错。。。。。

网友:
碰到这样的主板就应该多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财了啊,,,第一个问题没看懂,直接拆了Q4么???

对的

网友:
这个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
这个IO就是易坏!!!!!!!!!!!!!!!!!!!

网友:
大哥  这芯片只有高端板子才用的  被你说成山寨。。。。。。。。。。。。。。。。。

网友D(2018-12-24):
IO第一脚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敲起来它  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第一脚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敲起来它  就正常了

vbat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