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充电,不认电池

楼主(2018-09-17):
客户拿来一台N5110,不充电,系统里找不到电池,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右下角显示不认电池,电池换过了,拆开主板没有进水,测试PN3901这个33欧电阻。电池的信号BAT_SCL,BAT_SDA,电压0.6正常,查 了一下论谈这机子充电有通病,加焊这个电阻,测试电池信号电压1-3.几V跳变,但量起这排阻又是33欧,后来找了一个47欧电阻,开机测试电池信号电压3V稳定了,进系统认到电池也充电了,这个机子应该就是个排阻通病,走了一些弯路,经过就不详细写出来了,只在找到问题,得出结果。

网友:
电池的信号BAT_SCL,BAT_SDA,电压0.6不正常,少打了一个字

网友:
电压0.6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0.6那肯定不正常啊,通往ec的应该被3.3上拉,

网友:
                   一个电阻导致的    问题

网友:
这个排位的问题吗,,还没遇到过  留意一下

网友:
作为新手就不喜欢搞不充电 或者不认电池 这类问题了

网友:
遇到不充电的都不好搞

网友:
记住这个排阻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总线不通了,检到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