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新视窗19寸lcd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电压跳

楼主(2018-09-17):
顾客说电脑开不了机,显示器的灯不亮,带台旧显示器就上门了。到场测电源线有220V,排除接触不良给顾客换上备用显示器。坏显示器从顾客那拿回来,指示灯不亮,拆。

拆开显示器,外壳全是卡扣没一根螺丝。电源板型号是:lips-a2m rev:1.4  淘宝没得卖,有也是兼容板,螺丝位对不上的。三脚k6a65d场管坏,ld7535 pwm芯片坏,周边也有些电阻损坏的,手上没ld7535更换直接上通用模块算了。换好后上机前简单测试下阻值,发现400V电容没有容量,换掉。然后通电测电压小跳,感觉问题不大,上机试试,结果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再次把电源板放回桌子上,换vcc的50V小电容,跳得更厉害了,问题不在它身上。继续换光耦再上电,发现不跳了。光耦拆下测量好的,估计是性能不良。

装屏幕装驱动板,通电正常了。维修结束,烤机一段时间。

借用下图片,问卖家后只能通用板没原装的

没有容量的大电容

性能不良的光耦和坏场管k6a65d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新视窗,杂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新视窗 newno  ,杂牌吧。用的电源板是hkc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外部电压过高击穿居多 遇到这种有300v直接上代替小板

网友:
感觉现在修到电源pwm芯片故障的都不多了。备的几个ld7535估计是用不完了

网友:
真的挺强呀,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电源板很少修了   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通用的加一个,呵呵不要翻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