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8-09-17):
      判断可能是逻辑码片问题

【维修过程】

     1.先剪掉逻辑码片的屏蔽罩

       2.测量cpu到逻辑码片I2C总线的二极体值

         I2C_SDA在R0317的第二脚测

          I2C_SCL在R0316的第二脚测

             根据测量结果是I2C_SCL有问题

   3.我采用的是刮CPU飞线的维修方法。先找一块单独的CPU下层,与CPU对齐确定一个刮的大       致范围(下边缘4个焊点,右边缘5个焊点)。确定好了就在这个范围刮。在没看到锡柱的       时候可以快点刮,但是一旦锡柱快没了就要小心了,用力过猛吧I2C所在的一层刮坏了就麻       烦了。

   4.刮出来先用绿油吧所有露铜的地方涂满固化,然后吧I2C_SCL那点刮出来,飞线到R0316的       第2脚,飞完记得把线用绿油盖起来,测一下二极体值确认一下连接良好。

  5.接电触发开机

     装回屏蔽罩

   6.维修结束。

网友:
牛逼,用啥刀片,拆卡座吗

网友(点评):
不用拆卡座,11号刀

网友:
确实好手工,好手工,好手工,确实好手工

网友:
刮得真干净,看了很多帖子,你刮得最干净

网友:
我看修完以后的图 佩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