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REV 3.6不识别光驱怪问题。

楼主(2018-09-17):
ASUS X555LD REV 3.6不识别光驱怪问题。光驱可以正常弹出,但是不电脑不识别硬件。无法读取,换了光驱故障还是一样的,于是把光驱接口旁边的小元件全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实在无解,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刷了BIOS就可以正常了献上BIOS秒亮的

X555LD REV3.6.rar

网友:
现在的ASUS本子感觉bios坏的很多 现在什么怪问题基本都想到BIOS

网友:
ASUS本子感觉bios坏的很多 不过先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技术不一般

网友:
bios把光驱禁了?

网友:
唉,这么神奇的问题  估计只有ASUS 搞得出来
只见过 系统问题,导致设备管理器里光驱感叹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