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9-17):
                    故障机      神州
            故障    大短路
    这两天台风来的真好 ,搞得我们这里也降温了,人都整感冒了,这两天下雨没什么事,没事来一贴,骗骗分
  一个神州拿来说不通电,看了下机器有点年头了,先报了个大概价格,接受留机,客户走后上电,一看大短路,爽歪歪啊,三下五除二,拆开,先看看板子和版号吧    先不忙着烧,我的思路是先观察一下敌情,不能满目出击,看了一圈发现了问题显卡上管的焊盘明显烧糊了 直接换(显卡希望没烧死),换好了公共点值正常,上电,待机0.20心里拔凉拔凉的。。。。。又开始查吧,量个大电感发现敌情,PWM5v  直接短路了,还好是5v   直接烧机, CPU 供电烧了,换后待机正常了,按开关没反应,(干你娘哦)这下没办法了论坛下了图纸查吧,先查了EC条件发现问题ACIN没有 一路追到充电芯片,(这里想到隔离)应为烧的是上管隔离基本活不了,一查真是   换后隔离直接不过了,28v没有,又接着追下去, 28v这个芯片控制查了一下供电没有一查短路电容去了一样,好家伙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个这个芯片,换上隔离正常过了待机正常了还是没有ACIN,为什么,你咋就这么任性了, ACIN来源与这里分压出来的3v,一查一脚没有直接查充电芯片吧,因为印象中这个1脚电压来源于充电芯片 一查发现芯片的24脚直接短路的,没多想直接换芯片,换了芯片的23脚正常,1脚和15脚也出来5v,可是那个PNP管还是没有通ACOK#没有被拉低5v过不去也就没有ACIN(我也不知道对不)要想拉低这个ACOK#那么充电芯片就要满足几个条件后芯片自行拉低,供电就不用说了,还有两个就是芯片的 也就是这两个脚了2脚分压出来是2v 3脚是1.2v就可以了查出来发现,(这里想的是就两个问题了要么电阻要么还是芯片)2脚了芯片换过应该不会是坏的吧,找了个用这个芯片的板子电阻换了一样,问题明显直接在换个芯片,换回原来的两个电阻上电,一量很标准的2v    芯片也拉低了ACOK#  ACIN分压3v 也出来按下开关 完美。。(显卡供电值是000都没烧心里暗喜啊)    换下来的芯片看一波吧

网友:
上次一个神舟战神 修了好久都没修好 神舟不好修啊

网友:
我都有点怕大短了,都碰到好几台没修好,烧不出来,也拆不出来,直接换板

网友:
神舟的机子坏了,都不好搞

网友:
神州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高手如林--可以考虑一下修更精密的医疗设备。有意向的跟我联系---浙江宁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廉价货,能省则省,所以保护最先省了。一个问题能烧一片。

网友:
这顺藤摸瓜修的不错,思维逻辑条理清晰,而且有耐心,要是我可能放弃了

网友:
神舟的机子坏了,廉价货,都不好搞

网友:
”应为烧的是上管隔离基本活不了,一查真是。“
隔离基本活不了是指保护隔离的场效应管吗?

网友:
上次一个战神 i7  一个大短  CPU  小南桥 显卡 都烧完了 。

网友:
像这么旧的机器 基本没私密研究价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