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NM-A361没待机

楼主(2018-09-17):
联想G50-80 NM-A361

没待机,拆机测量没3V5V

下了个图纸测量PU904发现有供电,没有LDO线性3V,线性电压是只要有供电就出的

料板上找了个装上完美亮机

网友:
一般都是ldo对地,  一烧都是cpu挂

网友A:
运气还是不错的 ,CPU没有坏

网友B:
楼主这么厉害,其他条件不用查,就直接换芯片了,运气那么好

网友:
碰到一个华硕的3.3V短路就是CPU歇菜了。。。。

网友:
还好这个芯片没有爆掉,这个芯片真是太坑了,只有一炸,基本焊盘就废了

网友:
这中机器待机短路了 就担心烧CPU  我上次买错芯片 CPU 都被我烧了

网友C:
正在修这台,待机有3V,触发有3V 5V出来,但是电流只到0.015,同时指示灯亮,其他供电没有出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刷BIOS后正常亮机了,交客户,用了几天返回来,这次刷BIOS不管用了,用RT809H离线刷8586E程序了故障不变,打算再换一个空白EC写上程序看看,太扯了这机子。

测量EC相应脚位有收到PWRBT按键信号,但是没有给南桥发送PWRBTN信号

网友:
这机子有没有保护机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这台,待机有3V,触发有3V 5V出来,但是电流只到0.015,同时指示灯亮,其他供电没有出来,第一次来的 ...

BIOS短线?

网友:
待机0.2偏高的,差不多都是cpu坏

网友:
用这种芯片的机器  一烧烧许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厉害,其他条件不用查,就直接换芯片了,运气那么好

没啥查的,测过没有短路,这个芯片有供电,EN2开启和供电连一起的,所以只要有供电就应该直接出LDO线性的

网友:
还好CPU没有坏 ,楼主也是秒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还是不错的 ,CPU没有坏

这板子LDO3短路 EC容易坏 CPU容易坏 声卡也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  3v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LDO 对地,集成的坏的多

网友:
联想E550机器也是好烧CPU和EC,出现3.3V后级短路和1.05V短路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这台,待机有3V,触发有3V 5V出来,但是电流只到0.015,同时指示灯亮,其他供电没有出来,第一次来的 ...

测下EC有没发出信号PWRBTN信号,没发出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