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来围观下

楼主(2018-09-17):
扩容后刷机。出了个牛逼的苹果。 有知道情况的不。

网友:
真是第一次看到 扩容完成了吗

网友:
遇到过畸形的苹果

网友:
刷机通过还是红色的

网友:
遇到过,重写底层,你这个是不是换过硬盘的?

网友:
硬盘低层。写错了

网友:
红苹果,安逸啊 。。。好吃 ,白的没有熟透

网友:
牛啊,刷出了颜色

网友:
好像应该要重写底层……。…。…。…。…。………………。…。…。…。………

网友:
就是底层没写好

网友:
重写底层。正常了

网友:
红苹果  ,不是P图的吧

网友:
估计要拆下来重新写过底层数据了吧 。。。。。

网友:
硬盘底层没有写好吧

网友:
十分感谢,先收藏,后面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