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a芯片求解

楼主(2018-09-17):
  版号为  daoro8mb6e2的板子  待机0.008触发后到0.022为不上电  3v有  无5v  但是3v阻值为30+后级肯定短路  但是无5v  换上51125代换  也是有3v无5v  3v阻值还是30多  5v100多  都偏低  翘起来电感  都是后级问题   但是测量后3v  5v线性电压正常  但是 3  5v     en都为0   大神们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是戴尔的机子吧,为什么那么确定短路了呢?你应该先一套换掉,上下管,还有电感后面的钽电容

网友:
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无EN会有3V那就还是先把芯片换了吧否则按楼主上的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戴尔的机子吧,为什么那么确定短路了呢?你应该先一套换掉,上下管,还有电感后面的钽电容

问题出在电感后端  所以排除mos管  电容翘起来也是短路  所以排除电容

网友:
而且  3v的线性电压是5v  5v的线性电压是3v

网友:
你原来是什么芯片有些板芯片是不能代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电感后端  所以排除mos管  电容翘起来也是短路  所以排除电容

你都矛盾的呀,又说线性对呀错,又说电感,如果是电感后面短的能出电压的吗?别误导我呢,除非二级转换短

网友:
问题解决

网友:
无EN会有3V那就还是先把芯片换了吧否则按楼主上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