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开店的经验。刚开会不会没生意。

楼主(2018-09-17):
旁边很多维修店铺,我该怎么办,想开一个不知道怎么才能客户多。好愁,怕开了没生意

网友A:
跟你刚开没关系,看你选择在什么位置,卖些什么,拿什么吸引客户这才是主要的

网友B:
手艺好,人品好,位置好

网友C:
我就在小镇上开的店,09年中下旬开的 本来是卖电脑和送单位耗材  这两年电脑更本卖不动,除非客户装机打大游戏,家庭客户并不把电脑再当成家里的家电都被手机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小镇上开的店,09年中下旬开的 本来是卖电脑和送单位耗材  这两年电脑更本卖不动,除非客户装机打大游 ...

卖电脑现在确实不怎么可以,网络对实体店冲击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好,人品好,位置好

位置这方面一直多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刚开没关系,看你选择在什么位置,卖些什么,拿什么吸引客户这才是主要的

开维修店,带装机电脑配件

网友:
坐标在哪???

网友:
现生意不好做 还是不要搞维修店好  用电脑的人少了   我这边以前一个月量很多现在一个月没有多少了

网友:
搞手机,监控吧 这年头电脑没搞头了

网友:
开吧  没毛病   干就完了                                  不要拍亏了从头再来

网友:
现在应该还是以手机 笔记本 监控为主 装机器 也可以弄些

网友:
这行注定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兄弟改行做别的吧,修海无涯

网友:
我之前一直是修仪器仪表和设备的,今年回老家搞维修家电,生活都快维持不下去了。现在家电,电脑,之类的坏了好多都不怎么修,价格也报不起来,贵一点都不修了

网友:
最好考虑清楚.至少你的明白你的优势能不能开得了店.现在情况属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