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开机报错1087 2200 2201 维修

楼主(2018-09-17):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E550说开机报错。测试发现开机报错偶尔不报错。

0187:EAIA 数据访问错误
2200 :机器类型和序列号无效
2201 :机器UUID无效
查询了一下跟密码芯片有关系。直接拆机找到密码芯片USROM1

测量发现
3脚使能2.4伏
8脚供电3.3伏
5、6脚开机波形正常(下图)

那就直接刷程序吧。刷完程序发现涛声依旧。
好好研究了一下发现。待机最后为0.000的时候开机报错,这时芯片3脚待机时是0伏。开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是2.4伏。
待机0.006时开机不报错。这时芯片3脚待机就已经为2.4伏

那问题就出现在3脚上。信号来源下图

5脚供电待机就有。2脚是平台复位。都正常。怀疑芯片有问题。直接把芯片拆了,2 4脚直连

之后待机0.002或者0.000开机正常不报错

装机多次测试正常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见过哈

网友B:
这也会引起报错!

网友C:
这个有单独密码芯片,联想密码芯片很多内置在ec里面了,暴力pojie密码会这样报错

网友D:
学习了  说实话还没遇到过

网友E:
2200   2201这个可以刷掉的   有程序   直接U盘启动刷

网友F:
是复位电路引得不正常导致的吗
?为什么密码芯片也出错呢

网友G:
对的,用写号程序刷下即可 不用拆机的,以前换T440P主板时也是2200 2201报错,用U盘刷的,OK

网友H: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因为第一次碰见这种问题,我也不会搞,我找我朋友,我朋友拿U盘启动刷,就搞定了。

网友I:
还没遇见类似的问题     不过下次遇见了可以参考你的维修  给你加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单独密码芯片,联想密码芯片很多内置在ec里面了,暴力pojie密码会这样报错

所以这还是程序哪有问题,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K:
还没有碰到这种报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所以这还是程序哪有问题,不是硬件有问题?

我的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因为第一次碰见这种问题,我也不会搞,我找我朋友,我朋友拿U盘启动刷,就搞定 ...

U盘刷我不知到。刷的也是里面的程序。我拆机刷,还是一样的,我的是供电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的不是程序问题。。。。。。。。。。。。。。。。。。。。。。。。。。。。。。

你看8,9楼,他们说他们刷程序也能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复位电路引得不正常导致的吗
?为什么密码芯片也出错呢

密码程序没问题,我刷了,还是报错。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0   2201这个可以刷掉的   有程序   直接U盘启动刷

下次可以试试,不过我这台刷不好把,我都拆机刷了。还是不行,电路问题。

网友M:
供电不稳定   这个修起来不容易哦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说实话还没遇到过

李泉是你吗?这个头像似曾相识啊

网友O:
这个厉害了            就是说那个复位没过来 导致密码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才报错的喽

网友:
Uc3是不是同向器啊

网友:
还没 遇见过   ,                              等 遇见了就知道是程序问题 还是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李泉是你吗?这个头像似曾相识啊

是我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见过哈

以后有可能遇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会引起报错!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厉害了            就是说那个复位没过来 导致密码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才报错的喽

也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李泉是你吗?这个头像似曾相识啊

艾米纳姆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供电不稳定   这个修起来不容易哦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看8,9楼,他们说他们刷程序也能刷好,

我程序刷了。他们在线刷的。我拆机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有碰到这种报错

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没遇见类似的问题     不过下次遇见了可以参考你的维修  给你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会引起报错!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说实话还没遇到过

少见。。。。。。。。。。。。。。。。。。。。。。。。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对的,用写号程序刷下即可 不用拆机的,以前换T440P主板时也是2200 2201报错,用U盘刷的,OK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下次试试。。。。。。。。。。。。。。。。。

你自己的帖子 这样灌水好吗 回一两个字 打那么多省略号  帖子写的好 灌水就没必要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学习才能不断进步啊】

网友:
这样也引起报错了,佩服,被你查出来了,要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机器修得相当漂亮,能修到这个PLTRST#,这一般想都想不到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