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2A23T不触发

楼主(2018-09-18):
客户送来一台索尼 SVF152A23T 说前两天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还说有时候正常开机了点关机也关不了机

小白一个,插上适配器后确实什么灯都不闪,起初怀疑可能笔记本电源口被插拔脱焊了,于是拆机看了完全好的,于是就先跟客人说主板坏了,打发了下过几天取,客人走后我量了一下19.5v是好的,看了下论坛之前帖子说可刷下EC会好,我看了下EC 准备测量一下EC各个供电时,表比划过EC 1-32时竟然主板灯亮橘色了。后来在一试发现是1-32脚里面其中两根短接,就会量起信号灯,于是我按了下开机键,竟然亮了,然后我关机,反复测开啊,关啊,完全好的。。求助下这什么原因。。
保险起见该怎么做?换EC?刷EC?

网友:
本人连拖焊IO都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实在有就难。你这样操作EC会不会烧了,你知道我左手上写什么字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路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来在一试发现是1-32脚里面其中两根短接???看看这两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