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网安工控整机ETH2网口状态灯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8):
网安工控整机ETH2网口状态灯不亮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高级硬件防火墙网安工控整机

  版号:TE-7042网安

  故障现象:ETH2网口状态灯不亮

  网安工控整机目前广范用于网络信息保密性要求高的企事业单位、金融服务机构,还有中国三大运营商各小区站点机房内。比如深圳城中村大伙拉的网线很多也是经过高级硬盘防火墙网安工控整机转换处理的,维修市场较大,机器设备价格从4K-5K,最高达1W以上的不等。

  同行送来的机器,描述的故障为ETH2网口状态灯不亮,他只是确认了一下故障,然后更换了ETH2控制接口的网卡芯片,结果涛声依旧,故障未修好。

  接过机器先用市电220V给机器供电,装上网线确认故障ETH2网口灯全不亮(包括状态灯和信号指示灯),附不良图片:

  第1步:快速拆上盖并取出主板,主板再次上电并确认故障,仍然与上面一样的。

  第2步:翻过主板打ETH2网口状态灯对地阻值,结果发现敌情,阻值偏小,仅有591欧。参照ETH0网口同样信号,正常阻值为644欧。

  第3步:分析网卡芯片工作原理从而快速维修机器。附线路图如下:

  ETH2网口状态灯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LAN3_LINK/ACTIVITY_LED#信号经R368 330欧电阻上拉到3.3V待机电压,当网卡水晶头插入时LAN3 _MDD信号通过网桥与U21 INTEL 82583原装网卡通讯。

  当网卡芯片检测到网线插入后芯片30PIN内部信号被拉低到地,从而网头内YELLOW发光二极管发光---LAN3_LINK/ACTIVITY_LED#信号。

  此LAN3_LINK/ACTIVITY_LED#信号只经过C344滤波电容给到芯片上第30脚,烙铁开电后拆下C344电容,打C344供电极仍然为591欧。附实物和点位图供分析:

  第4步:考虑到同行之前也换过U21 82583网卡,可能焊接或芯片料不良,从料盒中找了一个新料重新换上。

  结果十分伤心,打值仍然591欧,从图纸上分析只剩下LAN3网头损坏引起的。因手中无料,淘宝下订单后二天到料。

  换下LAN3网头并将新料重新装回 工控主板,打值已恢复OK的644欧,主板上电后测试ETH2网头居然左右两边灯均不亮。

  用示波器量测网卡ESD芯片上也无波形产生。

  第5步:网安工控整机均带有BYPASSA功能,如果这个功能被打开的话也会引起ETH2左右两边灯均不亮。首先要排除软件故障再检修硬件电路,主板上电点亮按F2键进入CMOS电路。附图说明操作过程:

  经过上面三步操作后F10保存退出,重新测试ETH2灯左右两边均不亮,看来是硬件电路故障引起的。

  第6步:检修网卡芯片电路,附线路供分析:

  NTEL 82583网卡为英特尔的原装网卡芯片,具有PCIE TX/RX与南桥通讯外,还由SM BUS 总线与南桥之间工作。联想T系列笔记本中也用过INTEL原装网卡IC,具有AMT功能。

  用示波器量测网卡上第32PIN 3.3V供电,第18PIN 1.0V供电,第19PIN1.9V供电均正常。

  附实测图片:

  量测X4 25M晶体波形也OK。

  示波器量测芯片第17PIN BUF_PLT_RST信号3.3V电平也正常。

  第7步:前面的网卡供电、时钟、复位信号均正常,只剩下信号通道打值检修了。

  从框图可知网卡芯片只是负责桥与网卡头间信号转换作用。

  从网卡芯片数据手册引脚分析信号工作流程(利用芯片数据手册分析主板时序是迅维月饼老师培训笔记本远程学员们的上课必备内容,对修机非常实用和有效),PCIE TX/RX信号在17PIN到32PIN之间。

  从图纸上分析网卡芯片边上只有C365、C366负责PCIE RXN/RXP与南桥通信,另外一组信号熬合电容位于南桥边上。正准备打值时发现网卡边上小了一个电容,位置为C365电容。

  第8步:从料板上找了同容量大小电容后烙铁开电焊接上。

  上电测试开机,ETH2网灯两边均亮闪烁正常了。

  附上系统内PIN数据包功能测试正常图片:

  总结:维修主板时应仔细,特别是焊接芯片时注意外围元器件不要碰掉,分析电路时多利用芯片数据手册分析电路相关工作时序。

网友:
前来占个位,与各位亲们多多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