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待机高维修

楼主(2018-09-18):
裸板电流0.03几,不触发。发现pr12 烧毁,更换pr12及其旁边的电容后亮机。

装机后pr12再次烧毁,再次更换,但不装机任然烧毁。
决定换芯片,芯片焊上,但暂时找不到22欧保险于是上了个0欧的保险,通电主板冒烟= = 。
芯片烧毁,再次更换。这次不敢换0欧保险了,找半天找到一个22欧保险。
通电待机0.05几,不触发,芯片发烫,断开+vh28 后端芯片就不再发烫。
+vh28 只去了pr117 ,发现pr117 相连的pr118 烧毁,更换后把断开的地方焊回去,通电待机任然是0.05几

拔下pr117 ,在通电电流不变,至此确定板层短路,断开+vh28 后端以及+vh28与pr117 相连的地方之后,飞线过去,待机正常了,能亮机,测试无问题。
看来屡烧保险的原因也是这个了。
-------------------------------------------------------------------分割线------------------------------------------------------
不知道图片为什么看不清,我已经重新上传了,至于那个说找不到 我说的元器件的 = =,我想你需要这个

网友:
上传的图片不对呀,迷迷糊糊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图片看不清啊

网友:
很细,谢谢你。看来以后修的时候还要细才可以

网友:
一直烧东西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好是好,图片清晰点就更好了。

网友:
板层短路好麻烦的、、、、、、、、、、

网友A:
板层短路 你修之前没打组织 ?就直接干啊

网友:
图 看不清楚 不过LZ还是厉害的6666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短路 你修之前没打组织 ?就直接干啊

打了,阻值400+,应该是微短

网友B:
这机子问题咋这么多,修这种问题多的板子一步一步的修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问题咋这么多,修这种问题多的板子一步一步的修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费时间

其实问题就一个板层短路,第一次换保险时又不短了,导致费了时间

网友:
修好感觉很好

网友:
一直烧东西就比较麻烦了 要测都比较精准

网友:
看不清  不过还是幸苦了

网友:
找到最终的故障点就行,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图片是用10年前的vivo拍的吗,我拿放大镜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