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57 实地第一块自修板

楼主(2018-09-18):
机器型号:联想LZ57(HM65) 版号:纬创10290-2,单板
故障:故障板
自检:各种被动过的痕迹,接下来我们一处一处讲,此处就不详细说明了。
先检测一下测公共点,大短,在用放大镜实测,重点关注电容,果不其然,在PC4313处发现异常,电容里埋了一根铜线 ,挑掉之后在测还是短 ,看来还有被动的东西, 那就试一下黄老师讲的 对公共点打对地值(普通机器 400 以上,以 PWM 供电方式产生的机器 100 以上) 比如苹果
对各大电感打值(不为 0 就放过---) 电压越小,值可能为低 。
电感没问题,但是在测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电容装反 ,桥边上的晶振也装反了 ,根据帖子上得来 的小经验, 晶振一边2脚3脚相连,如果装反,1脚和4脚:3脚和2脚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测的时候只响一声,  但是发现响 了2声。不用说大家都懂吧!     当公共点有了 472值我们就可以上电测波形了
接着我开始上电,电流0000.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隔离管 开始跑图吧,第一个隔离管D级19V,  第二个隔离管19V,没毛病  然后开始查充电芯片  对照图纸测22脚没电。检查PD4001果然装反了 二极管的电流之只能从正极流向负极,那么这里我们也不用换连一坨锡直连就可以了;
  接着检查 3V   5V待机电压 ,结合图纸 看出自举电容 电阻  都没装 我们补齐待机部分的电容电阻,
3V   5V待机电压果然出来了。
3V 5V 待机供电正常后,我们在检查各大供电, 发现供电电路的地方  总有缺件
所有元件补齐完,之后各项条件示波器查完没有发现问题,上U上内存开始亮机   如图:

这就是小弟在迅维实地修亮的第一块板,如有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修故障板之后又差不多到毕业的时候了。。。。。

网友:
想不想去工厂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