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57迅维实地修板心得

楼主(2018-09-19):
迅维实地修板心得
版号:LZ57
故障:人为故障(大量缺件)
结果:最后成功亮机
↓↓↓↓↓↓↓↓↓↓↓↓↓↓↓↓↓↓↓↓↓↓↓↓↓↓↓↓↓↓↓↓↓↓↓↓↓↓↓↓↓↓↓↓↓↓↓↓↓↓↓↓↓↓↓↓↓↓↓↓↓↓↓↓↓↓↓↓↓↓↓↓↓↓↓↓↓↓↓↓↓↓↓↓↓↓↓
7月30号来迅维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进入高级班开始修板,是人造故障板,感觉压力大了很多,但是想到学的东西终于可以用上场了,心情又有些小激动。
先来两张正反面是帅照
版号特写
拿到板子首先看一下,没有进水痕迹,板子也没有变形,但是明显看到了很多元件是缺的。先把明显缺件的补上。
然后一测公共点,大短,公共点大短一般是滤波电容、MOS管、电源芯片,大多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所以先查电容,公共点附近的电容一个一个查,诶发现某电容用铜丝连一起了,用镊子挑断,诶公共点不短。
然后对各大电感打值,不为0就放过。    公共点到电感打值,判断上管有无击穿,发现都没事。
之后就开始跑线路了,发现有个二极管装反了,先换回来 就是这个PD3801
接着跑,又发现一个隔离管装反了 →
上电,刚换回来的隔离管D极19V、S极18.7V,没完全导通,假公共点
BQ24745这个信号的信号是由充电芯片的发出来的。所以先看看充电芯片输出没有3.3V,检测脚有4V,芯片供电脚没电压,看下图纸

AD+经一个二极管去供电脚的
AD+经过PU3801就已经有了,测了一下PU3801的D极,的确有19V,所以可能二极管有问题,一看,果然主板上的二极管装反了,
拆下来的时候手抖,二极管飞了,直接送给它一坨锡
再上电,供电脚有19V了
ACOK输出3.3V
公共点出来了
两个自举电阻和电容补上,

3v,5v供电正常产生,测各个电感的电压也正常了
先对着图纸做个开关,
上电,按下开关,亮机
下面来一波我抓的波形
LDO3
LDO5
REF
上管G极
无上管G极
上下管G极(双通道抓)
电感前端
公共点&电感前端
EN&上管G极
自举

网友:
人为故障是为了强化你们的维修思路,市面上大多数板都没这么难
当然也有难修的,你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断提升,加油!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实际接修机器多是单一故障 不会有这么多故障点  原理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