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苹果7plus指纹芯片可以通用单换坏了会打电话不能返回

楼主(2018-09-18):
iPhone7苹果7plus指纹芯片可以通用单换坏了会打电话不能返回iPhone7苹果7plus指纹芯片可以通用单换坏了会打电话不能返回

网友:
表示没看懂你的描述

网友:
说的什么??

网友:
就是那个芯片可以单换

网友:
芯片坏的情况多吗 ?

网友A:
我帮楼主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楼主:  我发现一个iphone7、7s大情报,
(出现‘返回功能’不能用,不能关机)
可能会是指纹芯片坏了或者拆机拆碎指纹芯片导致漏电。

解决方法:  这个指纹可以调换(仅iphone7、7p可以调换)

楼主:管理员还不给加精啊!!!

网友:
这个情况,指纹还能用的话,多数是指纹排那个玻璃IC,叫U10,坏了多,或者断线。打一下阻值没断线,就换一个IC。换U10注意安全,不要吹坏指纹,而且是排线容易掉皮。

网友:
u10没有加密,坏了可以单换。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已经换过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楼主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楼主:  我发现一个iphone7、7s大情报,

666  我是看你了的话 才明白他在说什么

网友:
就是那个芯片可以单换这个已经换过几个了。。。。。。。。

网友:
就是那个芯片可以单换这个已经换过几个了。。。。。。。。学习

网友:
一個簡稱 u10 嘛,現在壞的好像少了

网友: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确够冷静的

网友:
借贴问个问题啊   大神们 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6sp 进水 白苹果有条纹 电流定在230MA   换过显示背光供电  显示座阻值正常!!!!!!!!!!!!!!!!!

网友:
对手工要求很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