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ITV42738X冷机电视机反复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8):
长虹ITV42738X冷机电视机反复重启故障维修

  长虹ITV42738X冷机电视机反复重启,多次重启后电视机变好,起初怀疑是数据的问题,结果更换数据故障依旧。最后查出是一块存储器性能变差,通过实验只要冷机给该芯片微微加热电视机开机就没有故障出现。

  于是想到电视机消磁辅助加热电阻就有这种效果,用一只消磁电阻和一只继电器设计一个电路将电视机修复。消磁电阻只要电视机插电通过继电器工作,一旦电视机开机继电器就断开消磁电阻,这电路很简单。这种故障其实是该款机器通病,现在我还在观察中,其实也可以更换该存储器修复,不过由于该存储器是BGA封装不好焊接。

长虹等离子iTV42738X 主板JUC7.820.00031810 屏S42AX-YD13

网友:
BGA封装的  程序 还不知道怎么刷   ,  一般都是换 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