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8-09-18):
修到一个长城的电源,5000D好像,初级短路,本来想着很简单。结果换完烧坏的件,焊上后整流桥的输出端短路。焊下来测量,焊盘不短,桥也是好的。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百思不得其姐 这个原因找到了,这个散热片与负极相连,螺丝是带绝缘的陶瓷垫的。我当时没注意,直接上了个一般的螺丝。

大家看看这个东西 拆开看是个线圈,横跨在正负极之间,四个脚,两大两小,其中一脚掉了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去掉可以不可以?

网友A:
已经搞清楚了,这是主动PFC线圈,电源已经修好,只是绿线只有3.8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清楚了,这是主动PFC线圈,电源已经修好,只是绿线只有3.86V

没错就是主动PFC线圈,样子有点不常见,

网友B:
PFC不坏不要拆掉,绿线3.8v,低了开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不坏不要拆掉,绿线3.8v,低了开不了机啊

能开机,其他电压一切正常,也没再研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