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42R5100DE开机背光闪一下黑屏屏闪保护故障案例

楼主(2018-09-18):
康佳LED42R5100DE开机背光闪一下黑屏屏闪保护故障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42R5100DE

  故障现象:开机背光闪一下黑屏,有时不闪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康佳液晶电视,故障为开机背光闪一下黑屏,有时不闪黑屏。

  开机用测试仪检查背光条发现有一组不亮且要闪,故障锁定背光条上有LED灯损坏,于是决定拆屏维修。

  拆屏大家要12分小心,这机器不好拆也不好装,拆开发现灯组的L1发光二极管损坏,其他都正常。单独更换LED灯,更换时容易烫坏发光二极管,而且底部散热出无法焊接,于是涂上导热硅脂,焊好两头的电极。

  先不装屏试机全部点亮,最后小心翼翼的装上屏开机一切正常,至此,康佳LED42R5100DE开机背光闪一下黑屏屏闪保护故障修复成功!

  附上此机数据: MST_EXT_SPI

网友:
谢谢                                        换个灯条是解决之道

网友:
呵呵!!!!!可靠地降低维修成本是必要的。。偶也是直接换灯珠。。。

网友:
像一般  大的灯珠都不敢换了   ,                   返修率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