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荣耀8青春版

楼主(2018-09-18):
荣耀8青春版不开机维修

拿到机器加电小漏电23ma

松香法加电加到6.5v,发热零件u3401左边电感,去掉,继续漏电,松香法电感旁边的二极管发热去掉,仍然,上松香还有个二极管发热去掉,仍然漏电,这是考虑到估计不是这些原件的问题,不在野蛮拆卸,注意控制温度不要拆坏零件,加热时间不可过长,卸下的零件估计都没问题可能要用到,加电还漏电,松香大法u3401发烫拆下来放好,继续漏电

松香法加电7.5发现背面屏蔽左下方发烫撬开屏蔽罩,此处松香法,陆续发现一个电容,二极管发热去下,其实并没有坏,放好,继续漏电,u1602发烫,去下,发现直接碎掉了,至此漏电解决,u1602损坏导致漏电,之前所有去电的原件都要装好,组好装一个测一下是否漏电,注意二极管方向,装反会短路,反过来重装即可,只剩下u1602没装,取下废板子的该型号的芯片,装上发现短路,反复几次终于装好,这种芯片都是有方向的,左下角给的有参看线,左下角的垂直线都刚好压着一点点就行,需要一种感觉感觉,注意焊盘用吸锡带清理干净否则不平可能虚汗或者短路,加电单板开机,狂喜,有跳变电流,装机仍然不能正常开机,有震动插电脑可以识别,判断机器是开机状态,此时需要一杯茶,休息下,查一些资料

扣下电池,再扣上,插电,有显示充电,2秒灭屏,屏幕是花的,通过查阅资料仍然看不懂,不说了,刚才拆的功放u3401,我重点的怀疑对象,反复拆装一直短路,吸锡带焊盘擦干净,安装上不短路了,汗,(技术不行呀),但是仍然不开机,就此放弃对它的折腾,查资料发现他是射频功放,也不懂啥意思,有朋友可以解释下,思路错了,继续翻阅资料

通过资料,测量lb1602,lb1603,蜂鸣档测量一端接地一端其中一个短路,一个断路,废板子扣下装上,装机测试充电显示正常,注意,风抢温度350,换小口,拆下废板嘴吹一口气,换上也吹口气降下温,长时间高温容易弄坏电感换,换的时候坏了一个。还是不能开机,此时思虑应该是怀疑系统,不要再想办法搞硬件了,插电脑不装电池三件同时按下出来荣耀标志,插电池还是不能开机,电池问题没电,扣上电池插上充电器,开机健+音量加进入正常recovery模式恢复启动,恢复出厂,完工

维修总结

维修时要先易后难,先检查在周围小原件有没有损坏,不要上去先搞大件,大件接触点比较多,轻易不要动,先排查小件,很多都是因为小件原因导致故障自检不通过导致不开机,耦合电感有阻值,无穷大,接近0都不对

      又简单方法请留言

网友:
大佬,资料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