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电脑端口号被占用临时解决

楼主(2018-09-18):
1、增加电脑中COM端口的方法:
点击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找到端口(com、lpt) 这个选项,点击后,右键点击com1,然后点击端口设置“高级”,将COM端口号换成com2,这样就增加了一个COM端口,如果想增加多个COM端口,只要重复上述过程即可。

2、删除电脑中COM端口的方法:
(1)点击“开始”,选择“运行”,之后输入cmd,回车。
(2)在对话框内输入”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回车。
(3)接着输入“start devmgmt.msc”,回车。
(4)打开设备管理器,选择“查看”菜单中的“显示隐藏设备”,展开USB相关驱动,选择不需要的卸载即可。

网友:
最近在实用串口工具时,因为不断重装驱动导致com口涨到com22了,而工具软件只能识别到COM16,所以需要清除,从0开始          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然后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这时我们可以找到该数值项:ComDB,它的值代表目前使用中的串口端号。比如1d,它的二进制:0001 1101,则从右往左数代表第1,3,4,5端口被占用。这样我们只需要把ComDB这个数据项删除,关闭注册表(不用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
先收下了,回头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