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暗屏维修

楼主(2018-09-18):
接机上电源发现开机暗屏,有字无背光,于是报价留机,客户走后拆屏,换一块屏幕故障依旧,于是拆开下半部分直奔屏线接口j10

先测量供电vcc3p和vcc3b都正常,测量vbl20没有,追查来源

测量发现保险f7开路,心想,这钱挣得爽于是高兴的换一个电感代替

装好上电,卧槽大短路了,我还以为是焊接问题,于是赶紧断电仔细查看发现焊接挺完美,于是打下阻值400多,正常啊,于是再次上电这次正常,心想可能刚才桌子上有什么东西不小心短路了,接屏故障依旧,于是继续测条件,现在20v有了,测量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都有,难道屏线坏了?测量发现屏线都正常,然后顺手测了下屏上面的保险,问题找到了,保险断了想都没想直接拆掉飞线

以为解决了,一插电又是大短路,哦,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刚才的大短路不是意外,而是屏这边短路了,于是打一下阻值80多,有点低了,这个供电是去背光芯片的于是直接把背光芯片拆掉,在测量无穷大,看来就是他的问题了,在碎屏区找一个一样的芯片更换阻值正常

再次上电久违的logo出来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报价多少啊

网友A:
修过一个宏基笔记本也类似这个问题,暗屏,换屏也是一样,把主板供电修好后,还是暗屏,换屏,没有问题,那就修屏吧,确定是屏上的背光芯片出了问题,关键当时没有芯片,让客户等几天吧,不行,说今天就要,让客户换屏吧。客户直接就不修了。说电脑也不用多少。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个宏基笔记本也类似这个问题,暗屏,换屏也是一样,把主板供电修好后,还是暗屏,换屏,没有问题,那 ...

维修就是这,没办法,我这是放了一堆屏不卖关键时刻顶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我这也是放了一堆废屏。。。

网友:
有废屏幕就是好,当时就能解决问题,不然要等上好几天

网友B:
楼主不是找过屏试过吗?怎么是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好厉害,学习才能不断进步啊】

网友C:
主板保险烧了,屏上芯片烧了,150少了点吧,又要拆主板,又要拆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保险烧了,屏上芯片烧了,150少了点吧,又要拆主板,又要拆屏幕。

就这客户还嫌贵,没办法现在维修不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找过屏试过吗?怎么是一样的问题呢?

再仔细看一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了

网友:
这个通病

网友:
屏幕出问题 把主板保险烧开

网友:
一般保险烧了,基本都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修这种薄的屏不好修,风枪控制不好容易吹坏背光

网友:
遇见过一个T430 的 也是屏线接口 保险坏了   换保险后  上电  直接屏线接口 (主板上的)烧爆 没法 换主板了( 一切正常了)

网友:
直接让客户换屏就好。。。。。。字数

网友:
头一次遇到,难道你修过很多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 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