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触屏失灵 刷机能过吗

楼主(2018-09-18):
谢谢.................................................................................
刷机

网友:
部分手机或者平板换完外屏可能照成,刷机就好了不过比例还是特别小的,建议换个屏幕测试一下,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硬件损坏的可能性要比软件要高,如果资料不重要可先刷机试一下,毕竟救砖操作用不到触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