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之怪问题

楼主(2018-09-18):
盈通b75战警版。主板,通电无CPU电压故障维修。检差有时候加热CPU电源管理芯片可维持不断电正常,一断电等半小时又无CPU供电一加热又出来,后跟换大电源管理即CPU座子附近一个白色DVD电容波形出来无复位。后加焊ICH芯片复位正常,通电多次测试正常后,以为故障解决装机又出问题,反复如此后,在再CPU电源管理芯片哪里DVD白色电容哪里发现波形偏差过大加一小电容接地滤波后正常使用一个月没问题。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白色电容是什么电容。。。怎么加的小电容。。。。

网友:
嗯 都是文字 配个主板图好点 最后加电容是因为滤波有问题?

网友:
最好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