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POS收银机工控电脑加电不启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8):
POS收银机工控电脑加电不启动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POS收银机工控电脑

  SN ACS8H11DFSA214B3773

  版号:HS-525SA

  故障现象:加电不启动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机器,故障描述为加电不启动,自已接过不良机器,用稳压电源调为12V后确认坏机,二话没说快速取出主板,目检主板无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

  加电按开机键后,稳压电源电流档0.304A定住不动,工控主板不启动。附工控主板架构图:

  POS收银工控电脑,由凌动D525 CPU+NM10南桥构成,超低功耗支持电脑超长时间工作。

  第1步:首先对主板各供电信号打对地值,二极体值实测法是最简单但最为管用维修方法,具体电压信号有PL3上大电感5VSB,PU2 B1084稳压芯片上3.3VSB二个待机电压,万用表量测分别为453欧,507欧,均为OK。

  打PL6电感上VCC3.3S二级供电400欧为OK,内存供电V1.5,实物图上大电感位号为PL7,万用表量测为41欧,实物图丝印为1R0电感。D525 CPU总线供电 ,主板位号丝印2R2,电感即PL4 V1.05S供电打值为190欧。CPU VCORE供电,实物上位号为PL5大电感,量测29欧,为OK。

  第2步:依据主板上电时序,检测各供电是否正常,明细如下:

  实测数据分别为 PU2 上V3.3DUAL即3.3VSB。

  丝印4R7大电感,位号PL6二级供电3.3S电压均为3.3V。

  PC43电容上示波器量测内存供电V1.5也为OK。

  PU10 TPS51312 V1.05S总线供电,示波器量测为OK。

  PL5 CPU VCORE示波器实测也正常。

  第3步:经过前2步检测主板阻值和供电均OK,只能向下检修工控主板时序信号。附信号时序图:

  直入主题,反向分析推理,先用示波器量测网卡芯片RTL8111E 第25PIN BUF_PLT_RST信号为3.3V,附实测图:

  BUF_PLT_RST同时也给到CPU内AA3 引脚。

  第4步:前3步,电压和时序均为OK,用手摸各芯片表面温度,南桥和SIO IT8718F均正常,但是D525 CPU不发热。D525CPU二极体和电压实测是OK的,基本上可以判定CPU还缺少工作条件----某路时钟引起的。

  依据D525  PDF分析可以知道,CPU内部主要有3对工作时钟,分别是BCLK总线时钟,DMI总线时钟,还有DPL显示模块时钟。

  用示波器量测时钟上第54、53,第51、50时钟均正常。附高清图:

  但时钟芯片第30、31脚无时钟输出。

  第5步:主板断电万用表打第31、30PIN对地值 ,与第50、51对比均为47欧,没有发现异常。

  示波器量测时钟芯片供电与14.318M时钟均OK。

  最终只能判定时钟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

  第6步:从料盒中找到ICS365时钟芯片,风枪开电后快速更换。

  工控主板再次上电,不上内存条时电流跑至0.670A,OK。补装上DDR3内存,电流跑到0.818A,主板开机显示OK,主板修开机后装机,至此,POS收银机工控电脑加电不启动故障成功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周名屋)提供

网友:
这个也太强了吧    , 有图纸也就算了  图纸还带时序   。。

网友:
楼主,时序是数据手册上的啊

网友(2018-10-18):
只想知道这板位置图是哪里找到的啊

网友:
楼主,在坛子中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