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30板号BA41-01388A CPU-i3-380M不显示

楼主(2018-09-18):
三星Q430板号BA41-01388A CPU-i3-380M不显示,电流可以升到1.8A有跳变,,不插内存条按开机键直接到1.8A。PLT3-RST#有3.3v,.主板供电都正常,就是开机不显示,显卡加焊过,是显卡挂了吗,BIOS也刷过了,
cpu
显卡

网友:
电流偏高,先代换下cpu,再查下供电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感觉不正常啊,按理说应该还没有跑码,CPU没有工作,哪里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CPU是BGA封装的,按内存电流会上下跳,看着像跑码了。这个机器上面没有料号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不过的吧?仔细检查一下 看看

网友:
这个只能查条件了,
看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没有进过水,所以没有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