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MS2317不触发跟宏基4750版一样

楼主(2018-09-18):
捷威MS2317版号:JE40 (跟宏基4750版一样),不触发,把cmos电池拔了会自动开机,关机后按开关无反应,测开关接口无3V,把R2757拆了用万用表点一下R2757一脚量电压就开机了,请各位指导下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8-10-5 16:54):
EC_GPIO6直接到EC 换过上接电阻,换过EC都还是一样

网友:
开关无3V,那就去查那个3V来自哪儿点,多半是中间断线了、

网友:
测开关接口无3V

这个重点先把这个开关的电压修正常

网友:
你仔细的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元件拉低了开关电压

网友A:
不是有个上拉电阻吗 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上拉电阻吗 看看电压多少

上拉电压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