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暗屏修复,换LED灯条LP140WH1

楼主(2018-09-18):
一般只要是屏问题都是直接给客户换屏的,但是有些客户不舍得换新屏,又不愿意用旧屏,暗屏故障也简单,就给他修修了。拆屏出来测试升压部分,芯片用的是ADD5201,测芯片条件供电  开启  调节都正常, 升压不起来,只有19V,要不就是芯片问题,要不就是空载,先换了个ADD5201,结果一样,那应该就是空载了。然后找了个同型号的屏的灯条接上去能点亮。确定灯条问题就开始解剖屏了,把上 左 右的贴纸撕掉,把框框先取出来 ,取出来后慢慢的翘灯条,灯长是另一边带胶, 原来是断线了。换上同型号的灯条后贴好边框装上去测试正常,背光也没脏

网友(点评):
路过的兄弟加点分

网友A:
这个LED 灯条好拆吗  从来没有更换过LED 灯条
LCD 灯管到换的蛮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ED 灯条好拆吗  从来没有更换过LED 灯条
LCD 灯管到换的蛮多

不难拆,LED灯条不像LCD灯管坏的那么多,LED灯条极少坏的

网友:
没有拆过led的屏,LCD拆的不少。

网友B:
我一般是找同一型号的。对调液晶板。液晶板比较好拆一点。

网友:
以前换的蛮多

网友C:
换灯条应该比lcd灯管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条应该比lcd灯管难吧……

搞几个坏屏练练,很快你就会了

网友:
屏修起来简单

网友:
台式机的经常换灯管 笔记本led的表示从来没动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找同一型号的。对调液晶板。液晶板比较好拆一点。

我也一样,废屏都干这事了,不大敢弄背光板纸,随手一摸就是一陀污渍

网友:
换整套背光不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找同一型号的。对调液晶板。液晶板比较好拆一点。

这个办法可行,当时没想到,就想着什么坏就换什么

网友:
有配件还想换换,单独去买的话就不换了

网友:
你给他换个  灯管   多少钱

网友:
液晶开屏才烦!!!!!!!!!!!!!!!!!!!!!!!

网友:
没有拆过led的屏,LCD拆的不少...........

网友:
没有拆过,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找同型号的碎屏,直接换液晶屏。不用换灯条怎么麻烦

网友:
我可不敢去换灯条,怕漏光,顶多找个一样的坏屏,直接换整个背光

网友:
关键 还是要确定是那里问题 是难处 .确定故障点了就好说 . .

网友:
没有拆过led的屏,LCD拆的不少

网友:
这个拆起来其它挺 难的。。。。。。。。。。。

网友(2019-01-23):
感觉要找到一模一样的屏挺难的!楼主是不是也找了很久啊?

网友:
我从来都是直接对换液晶模块行了,几分钟就换好了。但是要有一样的坏屏

网友:
如果真是灯条有问题,还简单,如别的问题,还挺难查。

网友(2020-01-22):
直接换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