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P复合电感组与8/8P复合电感组标注及说明

楼主(2018-09-18):
   从7代开始iPhone开始在主板上使用复合电感组,7系列在复合电感组M2800里面集成了震动、扬声器、背光及充电电路中的电感。
   而到了8系列开始又在7系列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8系列在复合电感组M5500中除了集成背光、扬声器、充电电路中的电感外,还加入了逻辑码片及充电温度检测电阻。
  7系列的机器在摔过进过水的情况下,复合电感组是很容易损坏短路,造成无背光不充电无震动等故障。由于这种电感组封装工艺的问题,很多时候会出现好的电感组拆下来后出现损坏短路的情况,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一般是采用主板背面加热的方法来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电感损坏率,而对于没有料板无法拆件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改电感的方法来修复主板。改装具体方法见下图:
7代拆掉电感组后,首先按照下图把接地点涂上绿油。(绿色为涂完绿油,白色为需要留出焊盘的点)

涂完绿油固化后,把留出的焊点上锡,安装好所需要的电感即可。(如果不知道电感怎么代换,可去6系列主板上拆相对应电路中的电感即可)

7P的处理见下图,改装方法与7代一样。7P拆掉电感组后按下图涂上绿油固化好:

处理完成后,把留出的焊点上锡,按下图安装好各电路中所需要的电感即可。

  上面是7系列主板改装的方法,对于8系列除了改电路中所需要的电感外还得加入逻辑码片,否则会出现进不了系统,白苹果重启的现象。对于需要资料的机器,我们则需要从原电感组上找到逻辑码片相对应的引脚位飞线,有编程器的可飞线用编程器把逻辑码片的资料读取出来写入新的码片里面装上去即可。不需要资料的机器,我们可从6系列板上拆个逻辑码片装上去重新刷机即可。
   8代与8P的改装方法是有区别的,8的逻辑码片脚位与6代主板上的逻辑码片脚位相对应,焊盘加电阻用锡珠处理好后可直接装上6代主板的逻辑码片。8P的板子逻辑码片经过电感内部PCB底板转换后脚位焊盘打乱,所以必须得通过芯片飞线焊接。由于逻辑码片I2C总线的上拉电阻也集成在电感组里,所以我们在改电路时需要在主板焊盘上焊上相对应的两个电阻。
首先我们先看8代电感组焊盘处理,把图中绿色点涂上绿油,其他点留出。见下图:

固化完成后按下图安装好相应的元件,元件安装完成后,可在逻辑码片4个脚位上摆上一样大小的锡珠,让主板上的逻辑码片四4个焊盘高度一样,处理完成后可直接把逻辑码片放在焊盘上焊上去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8代电阻接好后还需要飞一条线接在N6脚上。

上面是8代主板改电路的方法,下面再来看一下8P主板改电路的方法。
8P拆掉电感组后按下图涂上绿油固化。

涂上绿油固化后,按下图安装好相应的元件,从逻辑码片底脚焊上线飞在主板相对应的脚位上即可。

脚位标注及说明见下图,逻辑码片及温度检测电阻电容可从其他系列板子上拆,电阻大小值已在图中作了标注,可点开图片放大了看。

欢迎各位同行一起讨论,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感谢万老板百忙之中给我们奉献精彩的内容,这个沙发我坐定了

网友:
感谢万老师这么详细的指导 这玩意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
老万牛批! 我都截图了  恐怕马上就要加精了。。。

网友:
万老板就是牛,我也赶紧截图,要不加精看一眼就要钱

网友:
谢谢万老师的图,等了好久,先截图,不然要加精华了

网友:
感谢分享,值得收藏,顶顶顶,很好

网友:
老NB了老万

网友A:
8不用装上逻辑码片?

网友:
分享的  相当详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不用装上逻辑码片?

8的直接焊不上,要飞线

网友:
這個真心不錯,只是 8 的真的很麻煩

网友:
牛逼,长见识了强啊,万老师!!!!!!!!!!!!!!

网友:
这个那是相当的精典,快截图、。。。

网友:
这个牛啊   真的很厉害啊  佩服啊    赶紧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千万不要加精,不然就又看不到了。

网友:
水印打的不够,交给我一定多打点

网友:
技术帖,感谢分享,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十分感谢,先收藏,后面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