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7420 板号 DA0R08MB6E2_REV.E2 求解BIOS密码

楼主(2018-09-18):
Dell Inspiron 14-7420
板号 DA0R08MB6E2_REV.E2
客户输错BIOS密码后,提示一个溢出码
求解密方法 刷bios无效。
开机界面如图,进不去BIOS,也进不了系统

今天又刷了一下BIOS,OK了,可能第一次刷的是我自己备份的BIOS,乌龙事件啊,对不住大家啊

】】

下面附上测试可亮机的BIOS

DELL 7420 DA0R08MB6E2 .pdf

网友:
换EC不知可行不

网友A:
输入机器的序列号试试

网友B:
EC要是带程序了可能在EC里,如果没,那就找码片吧

网友:
Dell的没遇到过。惠普我试过用软件解。unclocked。就是把溢出码输入就可以得到密码应该是三个。我找了六七个输入成功。

网友:
这个只有记住密码了,遇到过刷程序无用,看戴尔官网有算号器什么的,运气好可以解决,你百度下

网友:
有可能e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要是带程序了可能在EC里,如果没,那就找码片吧

基本就是这个套路!

网友C:
看下图纸,两颗flash,都干掉

网友D:
邮件给dell,解解也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机器的序列号试试

直接输入机器的序列号试了不行,用厂家的算号程序可算出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邮件给dell,解解也是很快的

听Dell维修站的朋友说,要发票  要身份证,公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图纸,两颗flash,都干掉

我看了一下图纸,没找到另外的flash

网友:
今天又刷了一下BIOS,OK了,可能第一次刷的是我自己备份的BIOS,乌龙事件啊,对不住大家啊

网友:
这个不是密码吗 BIOS密码开机密码最好是不要随便弄

网友:
只要是密码,就肯定能去除。他只可能存在某个可编程的芯片里面的,找下就行了

网友:
不是商务机一般刷BIOS就OK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联想的直接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