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马哥 第一次lz57

楼主(2018-09-18):
机器型号:联想LZ57(HM65) 来自纬创的小板
故障:故障板

我是此次的主人公:小马
自检:东西被都弄过了。什么小电容  电阻没装就不说了  看下一步

先检测一下测公共点,有短,在用我的大眼实测,重点关注公共点那一块,哎 我就知道,在PC4004处发现异常电容里埋了一根铜线,挑掉之后在测还是短 ,看来还有被动的东西, 那就试一下黄老师讲的 对公共点打对地值(普通机器 400 以上,以 PWM 供电方式产生的机器 100 以上)
对各大电感打值(不为 0 就放过---) 电压越小,值可能为低 。
电感没问题,但是在测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电容装反,桥边上的晶振也装反了 ,根据帖子上得来 的小经验, 晶振一边2脚3脚相连,如果装反,1脚和4脚:3脚和2脚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测的时候只响一声,
都改回来了之后,公共点出来了
接着我开始上电,电流0000.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隔离管 开始跑图吧,第一个隔离管D级19V,  第二个隔离管19V,没毛病  然后开始查充电芯片  对照图纸测22脚没电。检查PD4001果然装反了,二极管的电流之只能从正极流向负极,那么这里我们也不用换连一坨锡直连就可以了;
  接着检查 3V   5V待机电压 ,结合图纸 看出自举电容 电阻  都没装

待3V 5V 待机供电正常后,我们在检查各大供电, 发现供电电路的地方  总有缺件。
所有元件补齐完,之后各项条件用示波器查完没有发现问题,上U上内存亮机
下面是我维修图片

网友A:
我儿子很棒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老是出的故障板,检验各种技术,验证学习效果

网友:
有图纸可以更快的,新板老板都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儿子很棒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作为你的老父亲,看到你成长了父亲很欣慰

网友:
不愧是被人称为小马哥的男淫很是可以。可以慢慢实操了

网友:
说的轻描淡写            ,其实小问题应该很多才对呀    ·

网友:
       豪哥  你终于出手了啊   写的不错哟     接下来撸起袖子使劲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