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华硕主板不出待机5v up1589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5v

楼主(2018-09-18):
up1589 11脚19.5v 12脚6.5v 14 15脚5v 2脚2.5v 4脚5v

网友A:
有些是开机后出的哦?不一定是待机的时候就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开机后出的哦?不一定是待机的时候就要有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不开机,不触发。

网友:
按时序来呀,这样说没人会知道什么问题的

网友B:
你确定-15的电压为5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15的电压为5V   ?................................

嗯,是5v

网友:
这就不对了那就得好好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