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年A1466外置USB不能

楼主(2018-09-18):
接修一台同行的13年A1466,来之前是进水了,听客户说是放了一年了,现在才怎来修,一拆机发现是已经修过了,U2800芯片全是焊油,现在已经被我拆掉,因为它是专门管外接显示的, 经过修来修去,能上电了,但是发现屏也坏了,量到识别屏的两要SCL SDL 总线阻值不一样,1400元发了一块新的屏,后来又发现暗屏,结果又发8550升压芯片,换之亮机了,但是发现键盘,触摸板,外置USB接口均不能够用,又量到 USB_TPAD_P , USB_TPAD_N在主板这一头阻值都差不多,有5欧的阻值差,但是通过排线接到触摸板这边,只有一USB_TPAD-P有阻值,USB_TPAD-D无阻值,这是直通触摸板上的芯片的,上电时量到一USB_TPAD-P有3.04V的电压,另一根没有,确定触摸板坏了,现在不清楚触是不是不上触摸板会不让USB工作,还是其它的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拆了主板也触摸板排线时会白屏,识别不到硬盘 ,出现一个问号。各位有修过这种机器的,请教一下这机器触摸板会引起外置USB接口不能用吗,现在成本搞得有点高了,想确定了之后在发触摸板,要来然都发了两回的货了,(屏上半套和背光芯片。

网友:
这么高的成本还不换台二手本呢

网友:
修苹果的各位老司机给点意见了。先谢谢了。

网友:
你不接触摸板开机看看能不能用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