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故障板

楼主(2018-09-19):
实地维修故障板
         人为故障
                     纬创10290     LZ57   版号照片
全版照正面
全版照反面

拿到主板后正反面大体看了看有好几处缺件部位,当时肖老师讲过多测量少焊接! 先用万用表打值,首先量了一下公共点对地阻值,0,凤鸣档吱吱的叫又测量了其它公共点有地方短接到地了先找公共点问题,测量与观察了很长时间发现在PC4401电容处短接了
然后把短接丝去掉后发现公共点正常了,又打值各电感阻值正常,之后打图纸找供电先找供电发现PD3801二极管装反了
接着继续找电路图发现PU4001装反了
继续往下找找到充电芯片后先看了下充电芯片四周与测量发现二极管PD4001也装反了,因为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把二极管重新装回来
装好二极管测量充电芯片都正常了公共点已经OK,接着就是待机供电(3V—5V),先量了一下3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然后看了一下芯片四周,因为有很明显的缺件痕迹,先把上面最明显的缺的电容补上
对照图纸3V--5V自举电阻电容都没有,找料版补上OK还有这边图纸好像不对芯片脚位有些不对,应该是厂家工程师搞错了
后来找到芯片的数据手册搞定的下面的是对的
补好件3--5V正常了
3V示波器抓图
5V示波器抓图
桥这边发现也有缺件现象检查各路PWM供电,发现自举电容都没有装,还有一个2R2电阻
自举电容位置
桥供电芯片查看图纸这边少了一个自举电阻
找到料版补上自举电阻。
供电自举电容缺件找料版补上
弄完这些后桥的32.768晶振不起振测量后不起振,用放大镜看了下装反了,下图为正确位置,之前装反的忘拍了
接上电源自动触发,这个是由于非正常关机或者自检错误导致的自动开机,只要强制关机一
下就可以了。找到开关接口,查图纸发现PWRBTN1第4脚是触发开关
下图是开关短接好的

通电后自动触发开关接地后关机了,然后触发时发现不触发,顿时有点蒙,哪里还没有搞定,
继续找图搜PM_PWRBTN#,改名KBC_PWRBTN#再经过电阻R2703改名为KBC_PWRBTN_EC#
送给EC用镊子短接能开机 下图是图纸中短接处
下面为主板实物照

发现这里可以,然后继续往下找故障发现连接到ECR2703电阻没装,找到料版装上
开始上电测试开关有用了,触发下 开始跑码,电流跳到了0.9左右A感觉能亮机 找到显示器看下
亮机了哈哈哈哈^_^

维修结束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