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卡白苹果花屏

楼主(2018-09-18):
接到机子测试,重摔,开机测试80电流直接跳到700,屏幕花屏,白苹果重启

首先想到触摸出问题了,测量到黑触摸供电5.7短路,先简后难,干掉大电容,无果

更换黑触摸故障排除

如果是电容干掉记得补上,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厉害啊,这个需要掌握好时间和温度,背面就是A8

网友A:
可以了, 这么就修好了, 报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 这么就修好了, 报价多少钱

这是二修机,板子弯的厉害,上一家说是cpu问题,报价300

网友B:
笔记本不好混 都想改行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好混 都想改行修手机了

首选迅维

网友C:
买个手机5000很多人愿意,两三年也就换了,买个电脑4000都嫌贵,还巴不得用十年八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好混 都想改行修手机了

可以的,手机还是可以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具体的位置图给一个

网友:
可以的,技术熟练。。。。。。。。。

网友D:
这种摔过的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手机5000很多人愿意,两三年也就换了,买个电脑4000都嫌贵,还巴不得用十年八年

手机可以拿在手里显摆    电脑怎么显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摔过的会不会返修

不摔一般不会,再摔就没救了,这话要讲给客户听

网友:
黑触摸短路引起的花屏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一下子就知道是黑触摸问题了。

网友:
感觉楼主好屌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看着修机都简单

网友:
这个好像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写的不错 分析很好  很到位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2018-10-26):
摘了黑触摸后呢,换了就完事了吗?

网友:
手机是快销品使用3年是极限,电脑都是半年不开机不使用啦,改行修手机

网友:
你这人,知道用阿毛家的东西就很骚。

网友:
非常好非常不错  谢谢群主的分享 和分析

网友:
楼主还厉害的啊,直接就知道黑触摸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手机5000很多人愿意,两三年也就换了,买个电脑4000都嫌贵,还巴不得用十年八年

太精辟了,一针见血

网友:
技术相当不错,一步到位,捡钱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