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0G2

楼主(2018-09-18):
惠普440G2  版号LA-B181P   REV;1.0上内存0.2-0.4会掉电不上内存会0.2-。04-0.56且不掉电这会不会是桥坏了这桥是集成在CPU里面 的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基本是桥的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这个机器如果不用原装电源很有可能会开机不显的,或者开机很慢

网友:
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样的故障,到现在还没搞定,闲置在一边没时间处理。详看我之前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65398&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网友:
先干bios!一体的配件贵,水货也多!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