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不触发

楼主(2018-09-18):
进水机,不触发时南桥起振,rsmrst3.3   114开关有跳变,acin有3.3,  lidsw有3.3   pbtn_out#有跳变,断电再开或待机几分钟又可触发,io是kb9012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再重点查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网友:
拔掉电源再开就好了

网友:
不开的时候rtc相关,晶振,sus3_3  v5都好的

网友:
不开的时候是0.01到0.03或0.06然后掉电不能再开

网友A:
PWRBTN#都给桥了,就该桥发出SLP_S4#  SLP_S3#给EC了,EC再发出SYSON开启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和二级电压了

也许你枪都拿反了,先查查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两个MEN
VCCUSUS
RSMRST#
BATLOW#

网友:
拔掉电源再开立马能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BTN#都给桥了,就该桥发出SLP_S4#  SLP_S3#给EC了,EC再发出SYSON开启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和二级电压了
...

没点位,查各大条件很费时间,rtc,晶振,sus3.3   5己排除,

网友:
掉电后不开,再次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点位,查各大条件很费时间,rtc,晶振,sus3.3   5己排除,

网友C:
看你照片说明,应该是rtcrst出的问题,你查查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照片说明,应该是rtcrst出的问题,你查查是不是有短路

不接这根排线影响触发吗?cmos电池在这小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