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进系统慢谁修过

楼主(2018-09-18):
机器联想G50-75M   版号:NM-A291  1.0的
AMD  A10  独显    原本是机械1T原装的进系统慢,换了固态 装了ghost  WIN7  WIN10   安装版WIN10   都慢 ,进系统进度条的时候很慢大概要2分钟左右,进到系统一切正常,请问谁有没碰到过,BIOS  论坛下了刷过了

网友:
还有个更奇怪的事  装WIN10的    某大师  检测 硬件 都一直在圈圈  晕

网友A:
问一下某大师  检测 硬件 都一直在圈圈是为什么,说不定会给你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某大师  检测 硬件 都一直在圈圈是为什么,说不定会给你一个维修思路。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装WIN7 某大师就可以用

网友:
我碰到过z50-70摄像头导致很慢很慢的,拔掉就好了

网友:
把光驱 摄像头 等。。外设拔掉 只留一个主硬盘位置装个固态,可以在官方下载个BIOS在系统里更新下试试

网友:
把外设拔掉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外设有问题?仔细的看下,这种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备导致的 摄像头 光驱 网卡 声卡 sd 卡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外设有问题?仔细的看下,这种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外设都拔了 就光板    加个固态      进PE 都慢    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

网友:
建议安原版系统试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把键盘拔了试试

网友:
装个WiN8.1史上启动最快系统设置好比SSD都快

网友:
禁掉显卡试下

网友:
外设影响了吧

网友:
                         供电不够吧

网友:
又是头大的问题~

网友:
上淘宝花十块钱  买个原厂bios   试试

网友:
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你把现在的bios版本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从设计上来讲,安装windows7的话会在滚动条那一块儿待很长时间。官方给的方案是升级一下新版本的BI ...

win7  用的  GHOST  安装    win10用的 uefi  安装版的           BIOS 我在系统里边升的的 官方最新版,后来我把BIOS 里边 AHCI 那个改成com什么的那个兼容模式   在用UEFI 安装版 装WIN10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