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猛禽GTX1060 O6G gaming 显卡维修失败

楼主(2018-09-18):
GPUZ不认显存和很多参数,用NVFLASH刷BIOS没效果,看图,可以识别核心信息,GPU应该无事。

另外测了下其他供电的电压看图

感觉这个问题好棘手。刷BIOS后,可以看到GPUZ的BIOS相关信息,但还是无显存和很多参数。重启一下后又回到第一张图的那个GPUZ界面了

网友A:
3年保修。刚过保就坏?还是没有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年保修。刚过保就坏?还是没有保修?

水货,无保了。而且风扇烂了,被客户整烂的

网友B:
楼主一定要修好啊  期待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定要修好啊  期待分享经验

给人做bga,但核心还是不稳定,最终确认是核心问题了,gtx1060核心不同厂家就不同,不能代换,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