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触摸屏没有反应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8):
【故障机型】

    苹果6代   16G主板

【故障现象】

苹果6代触摸屏没有反应

【故障分析】

首先更换更换测试测试发现触摸屏无反应,
检查主板外观和触摸屏座子附近无发现异常,初步判定触摸电路出问题。

【维修过程】

1,扣屏测量触摸5.1V输出电压正常,说明CPU认到触摸屏了,

2,测量触摸时钟信号正常。

3. 测量正负5.7V触摸供电正常。

4,测量触摸座子无发现异常

5,测量iSAGE_TO_CUMULUS_IN,黑触摸到白触摸芯片的数据信号无异常。

6, 测量TOUCH_I2C_SDA,SCL阻抗正常, 再上电测量电压发现R2420(TOUCH_I2C_SDA信号)无电压。

R2420另一端有电压,上拉电阻可能坏了或虚焊,更换R2420电阻测量电压1.8V正常了,扣屏触摸正常。 维修到止结束!

附上电路图

在显微镜观察R2420电阻

R2420测量的电压值

【维修结果】

R2420电阻坏,更换OK

网友:
思路清晰,检测全面...必须赞

网友:
01005的真的不太好手焊呀,楼主思路清晰,手法赞

网友:
好久没有看过帖子了     突然发现还是要看大神的帖子才有意思

网友:
原理的东西说的有点不懂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经验         赞

网友:
不知道收到钱多少

网友:
不错  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感谢楼主

网友A:
R2420这个电阻不换,直接直连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420这个电阻不换,直接直连可以吗?

应该可以直连  找个正常的主板量一下两端电压可是差不多的就知道了

网友:
这手工 是老司机了 手机我还没有维修过 准备去基地培训

网友:
楼主厉害啊,苹果能修很多钱。。。。。

网友:
看了好多案例,就是记不住。。。。。。

网友:
可以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细心认真 不错的表现 好好学习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啥机修不好. 厉害

网友:
学习了 居然最后是一个小小的电阻坏了。。。。

网友:
所以说,很多都是总线电压问题。

网友:
hta the touch the bled is us computer huav hayk bkk be vveyk

网友:
to much teher the our huspled chuka llack but asm k

网友(2018-10-24):
谢谢老哥分享 努力学习中 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啊,不过很少遇到R2420坏的

网友:
经验 丰富啊。。。。。。。。。。。。

网友:
这东西这么小 怎么测的

网友:
大神厉害,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懂。。

网友:
这手工 是老司机了 手机主板我还没有维修过 准备改天好好练练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谢谢了.

网友:
好厉害,思路清晰,多久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