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HP CQ61板号 DAOOP6MB6DO哪个是BIOS的元件

楼主(2018-09-19):
不好意思是新手上路,这个机器不上电,有时候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池充不了电,开机没有电池不触发。求BIOS 和BIOS位置,谢谢

网友:
看图纸呀,这种情况与bios没有关系吧

网友:
此问题应该是待机电路引起的。自己慢慢看电路图修吧。

网友A:
求BIOS 和BIOS位置? 这个你看下板子  很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BIOS 和BIOS位置? 这个你看下板子  很好找到

亲,我找不到,看上去都一样的

网友:
我更正一下,正确的说这个机器没有放电池不可以触发开机,然后开机了也不充电。然后我想知道这个板子上哪个是 BIOS ,上面有看到一个L214 G991 的不知道是不是,请高手指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