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战警版V2.1加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9-19):
盈通A55战警版V2.1加电不显示,诊断卡加电就跑码40-55不动,接不接内存都一样,估计是不过内存,主板扫了一次又一次终于发现问题,在主板电源插座旁边有一个贴片电阻,标注是RM5电阻是2.2欧,万用表表头在上面划一划,字痕迹脱落,遂烙铁焊下,已经破

裂。更换后跑码正常,集成不显示,必须要接独立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保险电阻但没说是什么供电,这样的问题100片板都没一片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