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面部识别问题,哪几个管面部识别的?原深感摄像头到底是哪个?谁知道?

楼主(2018-09-19):
(图片)

网友:
前摄 FACE id 主板!!!!!!!!!!!!

网友A:
感光感距,前摄像,面容识别。

网友: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确够冷静的

网友:
是不是换过前置摄像头排线,加密与主板不兼容,所以功Face ID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估计是听筒上的那个排线有问题。。

网友:
估计屏和摄像头的间歇过大也会引起这问题吧。我是乱讲的,x没有修过,只看过视频。有点像感应器,错位或者间歇大也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光感距,前摄像,面容识别。

为什么苹果X  里面有2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苹果X  里面有2块电池

你应该问苹果。这种问题不该问版主~

网友:
x连屏幕都没弄过  你这个就出来了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期待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FACE ID虹膜识别不能用有哪些会导致:
1.前摄像头
2.后摄像头
3.J4530虹膜接口
4.虹膜IC芯片
5.U3700前后摄像头供电IC
6.感光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